建议开个GX Works 模块(FB)交流区

楼主(2011-01-09):
GX Works 的模块结构化编程很好用,如果朋友们把做好的模块相互交流就好了!

楼主:
GX Works的安装环境,需安装dotnetfx2.0中文版或英文版。
注意网上有的XP系统不能运行GX Works。
内存要1G以上才比较稳定运行。

网友A:
用未曾精简过的XP系统,安装MITSUBISHI,SIEMENS,OMRON。。。。等软件,一路NEXT,从来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B:
GX Works2 MELSOFT Library,三菱也出了几十个了!

网友C(2011-06-02):
GX Works2 MELSOFT Library,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