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按钮属性

楼主(2011-01-10):
F940GOT 的库里开关 打开怎么都是位图图像?怎么才能设置他的位呢 (x0 m0 一类的)?

网友A:
需要用对应的触摸屏编辑软件打开才可以的。

网友B:
论坛版主说的对。

网友C:
也为我解惑了

楼主:
???
我就是在触摸屏FDOT里编辑画面的,在库里调用的东西没发用

楼主:
各位谁用过940的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D:
画图软件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E:
在做好的开关内选图形!

网友F:
双击图像应该会跳出图像属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