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各位老兄好!

楼主(2011-01-10):
请问,FX2N 特殊功能手册(第26页 5.1)中关于4AD模块的实例程序解释有错吗
按它的说明应该是从30#地址中读取ID号 应该用FROM 而不是用TO 请高手为我解惑 谢谢!

网友A:
是的。。。那上面错误还是挺多的。你实际试下就知道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三菱的模块读数时,一般要先TO后FROM的,我没这手册,不能判断到底是否错误。但我想应该不会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兄啦 问了几个大能啦 都认为它错啦 我就用FROM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