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软元件注释中怎么没有其他的 只要X?

楼主(2011-01-10):
我悄悄的来 但还是希望留下一点痕迹

网友A:
都有的,你想显示什么软元件就输入什么,然后点击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在元件名称窗口中填入X;Y;M;D等(或者在下拉选项中选择),按“显示”即可显示相应相应的注释。

网友D:
三楼说的对

网友E:
下拉选项中选择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全部都有的啊,你没找到吧

网友G:
支持各位的说法

网友H:
记住一点
XYMD等后面 好像必须跟上数字
否则,印象中记得 似乎不能选择

楼主:
虽然没有完全明白 但还谢谢大家哈 我自己再摸索一下
我悄悄的来 但还是希望留下一点痕迹

网友G:
先点击黑色的三角,输入你想要查询的元件,再点击显示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记住一点
XYMD等后面 好像必须跟上数字
否则,印象中记得 似乎不能选择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