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真是有点晕了  谁能高手我pro-face触摸屏编辑器里新建画面在那里命名呢?谢了  不要笑我啊

网友A:
没用过!也想知道

网友B:
我用的是其他的触摸篇,一般在画面的属性就可以改,你看看是不是

楼主:
在新建画面属性里找不到的

网友C:
不知是否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D:
其实,点击保存,然後在畫面號填寫畫面號,在描述裡填寫命名的名稱,再點擊確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