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备份

楼主(2011-01-10):
我有一台台式电脑,由于其它软件授权已安装,没法取出,担心这台电脑坏佐,所以把这台电脑整个系统GHOST出来备份,如果这台电脑坏佐,把备份好的GHOST到其它不同配置的电脑用,怎样处理。是否可以。请教同仁。

网友A:
不同配置,系統可能會有問題,然而還有相關授權在,所以一定能用

网友B:
如果电脑的配置相差太大,例如硬盘SATA,IDE,主板差别很大,CPU是英特尔和AMD的差别等。估计有难度。但你的原来电脑的授权文件等会完整保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