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溢出

楼主(2011-01-10):
各位高人,西门子plc s7-200定时器溢出是个什么概念啊?如果定时器计时到32767再往后计数会怎样?保持满值还是归0?

网友A:
不知你说的是时间继电器,还是计数器

网友B:
应该是0

网友C:
這要看具體的PLC種類呢,像三菱的是保持滿值,歐姆龍的則為0

网友D:
解决方法:
1,用计时器计时1分钟,然后用计数器计算次数,判断计数器数字即可
或者用
2,将计时器的脉冲增加
如果还有问题,发邮件给我
shenkui19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