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

楼主(2011-01-10):
各位大师
1:TD200里的文件能下载到电脑上吗?
2:要用什么编辑软件对他进行编辑?
3:哪能下载到编辑软件呢?

网友A:
1.能
2.就用 STEP 7 MicroWIN就可以,安装时自带的。
3.不用下载,安装好 STEP 7 MicroWIN都可以用。
在:工具-文本显示向导,里可以看到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
STEP 7 MicroWIN在本网站能下载到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你到常用软件里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