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紧急求助

楼主(2011-01-10):
我正在改一台机器,本机原来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现在我改用三菱FPX-1S 控制,在控制步进电机控制的过程中, 用PLSY驱动无细分的东方步进电机,但此驱动器无法达到理想的运行速度,而且频率高于1200时就出现严重的丢步现象,而完全同样的机构却可以用原来的单片机控制板驱动.
请问各位同仁.我现在一提高频率就丢步,在不更换步进驱动器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方法能提高电机的运行速度呢?是否能通过编程来达到目标,谢谢

网友A:
丢步才是正常的。你发脉冲是加速过程体现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带加减速脉冲输出PLSR,DRVI

网友C:
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况,频率在不能超过10K,启动速度你再看看,是是不太低了,要超过最大速度的10%,还有就是负载不能大过电机的额定。驱动器细分要调,驱动器电流要调大一点

网友D:
用加减速,不然的话很容易丢步。

网友E:
加减速启动,加减速时间调长一些

网友F:
提升转矩用加减速启动停止

网友G(2011-02-20):
用加减速,不然的话很容易丢步

网友H:
用加减速

网友I(2011-05-07):
看看有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负责,建议用PLSR脉冲指令试试,这个脉冲指令有自动加减数调节的功能。

网友J:
频率高于1200时就出现严重的丢步?1200也太低了点吧,不知道你的电机步距角有多大?步进电机很容易在加速过程中丢步,注意增大驱动电流和调整加减速时间

网友H:
用PLSR 指令

网友K:
单片机有加速曲线PLC的你写了吗

网友L:
这才是正常的现状,你可以同程序实现,你的指令用的不对,应该用PLSR 加速常数设置长一点,若是带负载丢步现象应该更严重。为什么叫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