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家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如何进行几十个数值累加

楼主(2011-01-10):
大家好,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在一台机器的程序上进行这样一段数值运算,从D200,D201 D201,D203.......到D232里面的数值让它累加起来,看了一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好象没有这样什么指令可以完成,难道要用ADD指令一个个加吗?大家帮我看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它又快又简单地累加起来啊,谢谢了.
下载积分:+1(youyue1987) 好贴好贴!

网友A:
LD M8002
MOV K0 V
MOV K0 D10
FOR K33
LD M8000
ADD D10 D200V D10
INC V
NEXT
你看看可以不?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照你的程序来模拟好象不是那么回事啊?这样把,你帮我把这样的要求的程序编出来:D200加D201加D202加D203......加D232,把它们的数值累加起来,传到D300里面,看下你是怎么弄的,谢谢你在这里指点我

网友B:
LD M8002
MOV K31 V
MOV K32 D0
FOR D0
LD M8000
ADD D232 D200V D232
DEC V
NEXT
LD= V K0 MOV D230 D300
下载积分:+3(lxklz1140)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程序啊?为什么模拟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啊?

网友B:
不好意思兄弟,ADD指令中应该是D200V0

楼主:
我模拟的时候给D200,D201,等赋值,没有看见D300的值有变化啊,而且DEC V0不改成DECP的话那些数值就乱跑

网友B:
要把用到的寄存器全部赋值关于DEC指令中数值乱跑的问题是因为整个执行过程结束只有三十来个扫描周期

楼主:
我没有赋值给那些积存器这段程序就模拟不起来是吗?不是相当于零吗?唉模拟起来就是不行啊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网友D:
用变址寄存器,可以的

网友E:
根据上面程序改了一点试试看

网友F:
支持上楼程序,要用变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PLC程序上面实在不好弄,我用触摸屏的宏指令编好了,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