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式sensor

楼主(2011-01-10):
三线式sensor PNP,NPN两种的区别

网友A:
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出-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应该是常闭和常开的区别吧。

网友C: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D:
可以理解成三极管PNP 和npn的区别,看电压怎么加了

网友E:
PNP感应器的信号线输出的是+24V,NPN感应器的信号线输出的是0V

网友F:
PNP,NPN两种的区别
例如同样输入DC24v。PNP输出+24v NPN输出0v

网友G:
一个是高电平有效,一个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H:
同意6楼的.

网友I:
同意1楼.6楼

网友J:
就是信号输出PNP是0V,NPN是24V。

网友K:
一个是高电平,一个是低电平

网友L:
PNP输出+24v NPN输出0v

网友M:
常用的上面应该有PNP----NPN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