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FX1N连接特殊模块问题

楼主(2011-01-10):
FX1N可以使用FX2N-10GM和FX2N-4AD特殊功能模块吗?

网友A:
查一下30PLC手册

网友B:
查一下30PLC手册 ,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
应该可以的,要不你查查三菱特殊模块手册把

网友D:
FX1N 和FX2N的总线是一样的!可以连接FX2N的特殊模块,F2N-1PG/FX2N-4AD 4DA 2AD 2DA 4AD-PT-T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