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A500问题 3楼又有新情况

楼主(2011-01-10):
求教
三菱变频器,型号A500,开机后,运转几分钟,就报警,E.0C2
此变频器刚经过维修,维修人员说测试下来没问题
这种情况,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没修好?
或者还有什么错误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根据故障原因查找问题,如果能排除外部原因,则可以认为是还没有完全修好。

楼主:
谢谢斑竹的解答
现在我把电机拆掉,变频器空转,这样应该是没有负载了,但是变频器10-15分钟同样报警,是否在参数上可以调整,还是必须要维修?
我想,如果变频器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一开始就报警,而不是空转一段时间以后才报警,空转时间有长有短,所以是否是参数上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不一定就开机马上报警的,运行一会报警的情况很多的。
你的报警代码是过电流,空载都报过电流报警,你自己分析一下原因出在哪里呢?在电子元件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受到环境温度或者自身发热温度的影响的。

网友B:
空载情况下过载应该能够判断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而且是IGBT或者是电流测量电路问题

QQ:84818626

网友C:
变频器没有修好。

网友D:
是没有修好。。。电流检测回路故障。。。启动后零HZ运行,再看显示多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