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楼主(2011-01-10):
大家好!数控机的电路编程要学会哪些才能做?
我对数控不了解!我个人认为是要会PLC。伺服..步进才能搞好数控车床的系统控制的是不?
今天我就问人家他就说不懂PLC。伺服..步进编程和应用但他对数控车床就搞的好啊?
我不懂就不理解?

网友A:
数控机床就是CNC,应用计算机的数字化的控制
PLC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负责机床辅助功能的控制
数控的基本原理,基本结构,数控编程(NC) PLC这些是基础
假如你只是要搞懂所谓的电路编程,那么只要了解机床所需的辅助动作及其实现方式,所选用的系统相应的软件接口信号,硬件接口信号的接通时序要求
好多所谓数控搞的好的,其实就是熟悉NC编程和加工工艺罢了,和电路编程是两码事
建议最好买本数控原理方面的书自己看看
有疑问可交流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a888888)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detect
我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是:假如数控车床机械做好了!那我作为电气的要做系统电路控制!那我要会怎样的技术才能做好?会PLC。伺服..步进编程和应用再加CNC数控系统不就能搞好了吗?
我不懂数控哈!所以我这样说不要笑话啊!CNC数控系统例如三菱的C70系列!他不会就直接去驱动马达吧!那它肯定就要和PLC。伺服..步进等组成系统来完成的吗?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理解说CNC数控器不就是和触摸屏一样的功能了吗?只不过它的功能要强大一些啊!一样要和PLC。伺服..步进通信才能完成所有的动作吗?

楼主: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书!多数是讲工件加工编程的!讲电路系统的没有啊!有哪位介绍一下啊!多多谢谢了
jxh668

网友B:
不是几天就能够学会的

网友C:
CNC电路系统不是简单的事

网友D:
不是简单的事说的好!但是都是从简单开始做起的。
做数控控制需要理解上面的知识还需要理解常用“CNC”的编程方式。机械;液压等都需要理解掌握。

网友A:
现在的CNC都具备内置PLC功能,各辅助动作的逻辑控制、伺服轴的使能控制等功能都由包含在CNC内部的PLC功能板或功能电路实现,假如你现在要接触的只是一般的数控车床,那相对而言PLC程序应该很简单的,
甚至:辅助动作很少的话,可以完全搬用CNC系统厂家提供的标准控制梯形图,修改其中一部分的软件功能开关的ON/OFF状态,即可
至于看似很复杂的伺服轴动作,根本无需去多考虑,那只不过是工件程序中调用不同的定位/插补功能罢了,PLC要控制的只不过是伺服轴什么时候允许动,什么时候禁止动而已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a88888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学习了!看来还得要加油啊!

网友E:
看数控系统说明书,对照接线,用伺服还是步进,对照控制器说明书进行调试即可,数控系统,傻瓜式控制系统。
下载积分:+1(a888888) 热心助人

网友F:
打好自己的底子這是對的.你問數控維修人員當然對plc不熟.因為維修不需修改plc程式.cnc出廠時工程師已對客戶要求修改好程式了.你是要當工程師還是維修人員呀.看你的程度與經驗是否勝任呀.所以你說的那些你覺得重不重要呀
下载积分:+2(a888888) 热心助人

网友G:
CNC系统里的是PMC 你首先要了解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