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RT 先谢谢各位仁兄了哈

网友A:
可以,买變壓器,220/380的就可以了呀

网友B:
楼主吉祥,按1楼的去做即可

网友C:
当然可以了,想一楼说的用变压器就可以了,不过就是要注意功率了。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想变成三相还是变成单相380V,2种方法不完全相同,前一个好象还要先裂相再升压。
饿米豆腐

网友E:
用变压器升压就行了

网友F:
单相380V的用电器有吗,好像没什么东西是单相380V的

网友G:
楼主是准备用在家里试变频器吗?买个升压变压器,变频器接两跟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变频器转换好了

网友I:
楼主是想把用电器放在工厂用吧/一般家用都有220V.为什么要改,那不是增加成本吗?

楼主:
呵呵 家里人买了个380V的和面机DF-30  结果没拉380V的三相电 单独拉线的话又太贵 所以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220V的单相电变成380的三相电  变压器贵吗?什么型号 望知道的仁兄告诉一下
jxh668

网友J:
引用 楼主:
呵呵 家里人买了个380V的和面机DF-30  结果没拉380V的三相电 单独拉线的话又太贵 所以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220V的单相电变成380的三相电  变压器贵吗?什么型号 望知道的仁兄告诉一下

不能换一个电机啊
也可加一个电容改成单相电机使用
220V的单相电变成380的三相电成本很高

网友K:
我都想问一下,单相220怎么生成三相380

网友L:
晕。花点钱买个220V的变频器吧,这就可以用了。

网友M:
换个电机便宜点,要不就加个变频器

网友N:
只要是交流电,都可以用升压变压器,

网友O:
可以买家用变频器,也可以用升压变压器

网友P:
换个单相220V电机最经济实惠,用变频器,买的时候贵,坏了维修更麻烦

网友Q:
装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R:
晕啊,一个和面机,居然有人推荐加个变频器,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S:
换个单相220V电机最经济实惠呀!

网友T:
对的,去旧货市场买个220的单相电机最实惠,不过买的时候要火眼金精,要不就去买个新的,没多少钱,不过活面就一个转速。买个变频器可以使面活得更柔,象打太极一样不过价格也不便宜国产的也应该千八百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U:
同意楼上观点。一个和面机让楼主加变频。把电机改成220V的吧

网友V:
用变频器最好

网友W:
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X:
220V电能可以转成380V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Y:
不知你是用三相 两相 从邻居家拉一根火线和自己家的火线一起用就是380V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Y:
如果三相带小工率电机可以加一个电容就OK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Z:
先整流再逆变,麻烦。
要电力公司再拉两根线就好了,多方便。

网友AA:
家用的换个单相220V电机吧,最经济实惠没有必要增加成本了.

网友AB:
最省钱,加一个电容,综合考虑换一个单相电机,奢侈就买一个变频器

网友AC:
可以搞个单相调压器和倍压整流电路来升高电压 但是直流电

网友AD:
换电机吧,

网友AE:
和面机的功率不大,加电容器改单相运行,
如果一定要做三相的话,那就要买单相输入变频器,还得在后面接三相220/380变压器

网友AF:
家里的220V电能不能转成380V电啊?有的提供下方法 谢谢

网友AG:
楼主要在家建工厂了,哈哈!

网友AH:
请楼主说的详细点,如果只是变单相380V,用变压器就好,如果是三相,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AI:
呵呵,都是大款动不动就变频器。一个和面机便宜的还没变频器柜呢。把电机加个电容改成220的就行了。实在不放心就换个电机。

网友AJ:
买个有220/380输入的变压器就可以啦,至于功率大小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AK:
引用 网友F:
单相380V的用电器有吗,好像没什么东西是单相380V的
在工业用电中单相380V的并不是没有,有好多的焊接设备的额定电压都是380V的,如果电网的相电压是220V就用两相380V供电,如果电网相电压是380压就用单380V供电。并不是说没有单相380V,只是应用中很少见到而已。

网友AL:
最好的方法 换成220v的单相电机 其他方法都不实用

网友AM:
记得好像加装个电容,我的本没带明天发上来,把你的电机功率报一下。

网友AM:
3相改2相,你照这个做,应该可以。

网友H:
使用220V/380V供电变频器可以的

网友AN(2011-03-13):
是啊!如果频率是50HZ的用个变压器就可以了,如果不是,那就只能用变频的方法来实现了

网友AO:
楼主还是别瞎折腾了》》买变频器完全是增加陈本!!!还是将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划算,而且经济》

网友AP:
加个电容吧。

网友AQ:
单相的用升压变压器 三厢的用变频器 太贵不划算 最实惠的换电机

网友AR:
买一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频率定在50HZ,再加一个三相220V/380V变压器就可,注意测试功率不能超过家用电路的负载能力,在家测试三相控制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S:
同意29楼的说法将电机星接改成角接(国标3千瓦以下) 然后加上电容 工本费不会超过100块钱 但是要考虑你家电线的容量不能过负载 要不然会有危险的!

网友AT:
这个要看你是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AU:
只能转成单相三百八十伏的

网友AV:
变压器次级接220初级就出380了但是看功率大小
QQ540940771

网友AW:
看来楼主想搞工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加油!

网友AX:
还不如换个和面机简单又省钱。

网友AY:
你是要用多大的功率的 如果大的话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AZ:
买變壓器,220/380的就可以了呀

网友BA:
楼主你准备在家里接什么,用380V?

网友BB:
变频器出来的能当电源吗?他的那个波形脏的要死,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BC:
引用 网友F:
单相380V的用电器有吗,好像没什么东西是单相380V的
嘿嘿 电焊机啦

网友BD:
220V电源变380V单相用升压器。220V单相变三相需在220V电源中接入电容器。

网友BE:
换个电机最好.

网友BF:
买變壓器

网友BG:
你是要单相AC220V转成两相AC380V就可以,转成三相就不可能。(注意:还有转成AC380V功率有多大?而且AC380V功率要留有余量20%。)

网友BH:
升压,分项,就不必了,价格昂贵,两个办法,1 换220V单相电机,2 把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注意访法2会降低功率。改制方法去百度

网友BI:
到供电所申请个户就可以了

网友BJ:
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