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第一,将A,F900系列格式转化为GT1000:①点击工程、GTD2或者G1读取,此工程自动会转化为GT1000格式。然后还没有完。
第二,我用的是WIN7系统,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保存错误等现象,我试过很多次,真的是老火了。请仔细看。

工程最好是另存为,一般选择方式最好为桌面(试过其他不怎么行,不知道别人的),工作区和工程名称可以自己填写
②,点击桌面上保存的文件(开始以为是错误文件)自己观察后请看。
,点击选择带文件夹的(也就是路径的工作区)
③,点击带文件夹的(也就是工程名)
,你会发现有很多文件,仔细看打开Pioject(这就是你要找的GTD3保存的工程)
附:其实在机种设置栏目有Pioject名称,他就是工程保存路径。相互对应的,这个值可以根据自己情况修改的。(完)

                                                                                                    以上
  • 下载积分:+1(zhangzhitao) 热心助人

网友A(2011-05-12):
    怎么几张附图都一样啊?请详细说明怎么能“另存为”成功。谢谢!

网友A:
    请问:最后用GTD3保存的文件是哪一个?还是一个文件夹?后缀名是什么?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