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的GX Developer V7为什么变换不了了????

楼主(2011-01-11):
本来一直都正常,今天我连了PLC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写程序之后就变换不了了,提示是将程序写入PLC(我已经将PLC脱开了)。请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B:
工具
选项
把变换后,PLC运行写入改为变换后不写入plc
确定
搞定

楼主:
万分感激!已经搞定。

网友B:
把求助贴改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