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JBK3-100变压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1-01-11):
输入端380V和220V怎么接线呢?

网友A:
输入端只接一种电压,0---1是接220V,0----3是接380V。
0到2呢还是0和2呢? 接几根?

网友B:
最好的办法,用三用表测量,电阻大的接380,电阻小的接220

网友C:
0---1 0---2 0---3任何一个接220都行
1--2 2---3 3--1任何一个接380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