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OV指令

楼主(2011-01-11):
各位仁兄 请看下面一段程序 X0为灯测试 Y0为指示灯
LD X0
MOV K1 K4Y0
请问 X0闭合的话 K4Y0统统为1 假如 X0断开的话 K4Y0的状态是1还是0?

网友A:
X0断开K4Y0状态还是1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当XO接通时K4Y0为1,K4Y0是字元件,共16位,即Y0~Y27,K4Y0为1时,只是Y0位置1

楼主:
明白了 多谢兄弟们啦 刚才用模拟软件模拟了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错误,当XO接通时K4Y0为1,K4Y0是字元件,共16位,即Y0~Y27,K4Y0为1时,只是Y0位置1
Y0----Y17

网友D:
二楼说的好,完全正确。

网友E:
是Y0-Y17,不是Y0-Y27

网友F:
肯定还是1,

网友G:
y0为1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H:
同意二楼!

网友I:
K1是10进制数,PLC内部自动把10进制数1转换为2进制数,1的2进制数为0001,K4Y0就是Y0到Y17。0001对应的就是Y3Y2Y1Y0.

网友B:
对不住各位了,应该是Y0~Y17

网友J:
y0为1

网友K:
二楼正确解答,呵呵,粗心扣1分

网友L:
小问题而已

网友M:
同意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