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1-11):
为什么我重新装过CX-PROGRAM之后无法新建???

楼主:
显示
“无法添加类型为‘CP1E’……”然后我再到工具,选项,PLC,但没有该提示的选项

网友A:
你的版本支持‘CP1E’吗

楼主:
cx-programmer for cp1e V1.0这个版本的

网友A:
CP1E的专用软件没用过,建议安装CX-ONE吧,支持OMRON全系列的

楼主:
CX-ONE在哪里有得下??

网友B:
安装错误

楼主:
我见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是自动安装CX-SERVER的,但第2次的时候不能自动装,我惟有手动另外装,那要怎样解决?

网友C:
彻底卸载原来以前安装的,或者重装系统后再次安装。
CX-ONE本站就有下载连接的。

网友D:
好像杨版主有,没有可以找我,从最老的CX-P3.10至9。10都有,qq:354768692

网友E:
下载CX-ONE吧!实用又支持全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