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请问大家一个恒压供水问题:例,用PLC的PID和变频器配合水泵做恒压供水,在一台水泵变频供水不够时切换到工频,变频再接入另一台水泵
     问题:1。  不是说要变频归零后再启动水泵,哪这里怎么使变频归零?
           2。  手动控制时一般用变频启动还是星三角形启动?(对不能用直接启动的电机)

网友A:
1.如果不用触摸屏,就没必要用PLC了,现在的变频器都集成了了恒压供水模块,直接调用就好。
2.手动工频起的话,功率太大电源容量不能承受是不允许的。一半15KW以下的可以。
3.别用PLC的PID,还是用变频的PID好用。

网友B:
是呀,用PLC 调试很麻烦
直接用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的PID就可以了,PLC的麻烦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
变频器的PID就可以了,PLC的麻烦

网友E:
楼上所说是对的,但是既然设计了PLC那就要用上。如果变频供水不够用可以通过PLC自动启动工频加泵,变频器不用归零它会自动根据水压的大小重新自动调整频率来满足压力。启动工频泵要看电机功率的大小和变压器的承载能力,一般情况下20KW以上的水泵电机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不知能否帮得上你,仅供参考。

网友F:
我们公司专做PLC的PID恒压供水控制系统,每年都上百套。 比如1用1备 2用1备  3用1备  大功率加稳压泵比如22KWX3+2X7.5KW   18.5KWX2+1X5.5KW  等等都是PLC的PID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经客户反映稳定性很好 维护起来也方便  手动一般不经过PLC或者变频器(如果变频器或者PLC出问题 客户又等着用水必需考虑) 有规定18.5KW以上的水泵或者电机就不能采用直接启动这样对电机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民用电网也不能承受......至于你说的增泵问题经过我的总结 小功率15KW以下立即切换到工频到2台变频完全可以的 因为是小功率 变频器减速也很快  至于大功率程序里面得考虑切时间问题 变频器减速参数可以调一下 不然切换时会出现变频器故障. 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手动不频繁操作时:15KW 以下可以直接启动  18.5KW-30KW星三角降压启动  30KW以上软启动)  个人经验

网友G:
支持1楼的说法

网友A:
我是这一行业的,有问题请大家一起来探讨。。顶一下。。。

网友H:
变频器的PI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