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新手,请高手指点!非常谢谢!

楼主(2011-01-11):
各位大侠!我是一名工控新手,请教问题如下!希望大侠们帮忙指点!非常感谢!
增量编码器有A、B、Z相,三相的含义我知道大概,硬件接线我也了解,可在程序中是怎样显示出现的?
另外A&B是相位怎样在程序中体现的?(因为看手册说是相位差90°用来辨别方向,我不理解)
Z相在程序中怎样体现?
若能提供程序,最好有注释程序!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每种PLC的高速计数指令不太一样,看看对应的编程手册吧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PLC,要是三菱的话可以帮你。

网友C:
阅读PLC使用说明书,把编码器A、B相接入PLC,双方向转动编码器,用电脑检测对应告诉计数器的数值,如果计数器值呈线性减少状态,说明编码器反转,反之说明编码器正转!

楼主:
我看说明书就是不理解才求助的。我用的是三菱的,愿2楼的前辈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