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如何跟踪PLC程序运行

楼主(2011-01-11):
请问:PLC程序运行过程中如何跟踪,就是可以看到他运行到哪一步了 自动的

网友A:
在线监控。

网友B:
在线监视旧可以了

网友C:
监视模式

网友D:
在线监视撒

网友E:
在线调试

网友F:
让程序运行在“在线模式”或者按“F3”,看相关程序。
热心助人 谢谢

网友G(2011-02-11):
大家说的都对呀,看来都是高手了
liuliangdt

网友H:
不是高手,但也应该多试试。

网友I:
在线监视模式

网友J:
通信F3可以了
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