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是一款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触摸屏被设备制造商给封起来了看不到牌子型号,只依稀记得软件的名字,没接触过,知道的能告诉我吗?多谢了

楼主:
我看了下三菱有个GT DESIGNER触摸屏软件,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欧版的Beijer生产的E-Terminal 系列面板
软件叫E-Designer 最新版本是7。52
本人用E Designer 7.50版本接收Beijer操作屏的程序,屏的型号为:E910 TD,屏的系统软件版本为V6.26,我在E Designer软件里新建一个项目选屏的型号和版本时没有E910 TD这个型号,只有E910这个型号,软件版本也没有V6.2X版本,于是我选了一个E910型号软件版本V6.1X,将屏的程序传至PC时每次传到一半就出现应用程序错误,E designer软件就自动关闭了。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在E designerl里选E910 TD这个型号呢?(设备制造商来
  • 下载积分:+2(hhjaut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二楼正解!

网友C:
    E Designer    是用来编写三菱在欧洲发布的MAC E系列人机产品的软件,是Beijer公司为三菱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