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为什么仿真运行之后就无法改程序了啊?

楼主(2011-01-11):
我在用GX Simulator-6仿真程序之后为什么就改部了程序啦?写指令变成了查找指令啦啊!望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使用的模式不对,改成编程模式

楼主:
哦,这个东西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B:
在编辑栏,点击写入模式

网友C:
模式不对

网友D:
退出仿真后,单击写入模式即可修改

网友E:
模式用错了,改用写模式就好了

网友F:
模式用错了,改用写模式就好了按F2

网友D:
点击快捷菜单栏中的写梯形图菜单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