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我有一个三菱的PLC,编程口坏了,能否加通讯模块上传程序?

网友A:
一般来说,可以的,但不是绝对,也要看坏的地方和程度的。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
你那是什么PLC???
FX的,还是Q的,
FX的太老的没搞过,2N的用上232BD把线联上就行了
Q的,用QJ71C24n,不过要设置才能通上,·····默认的设置不行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C:
    本人没这经历,
    但我认为通过附加通讯功能单元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
    你那是什么PLC???
    FX的,还是Q的,
    FX的太老的没搞过,2N的用上232BD把线联上就行了
    Q的,用QJ71C24n,不过要设置才能通上,·····默认的设置不行

    说的没错,补充FX,装上FX 422BD模块,保证D8120里面的值为0,就可以读取FX程序
    Q的我试过QJ71C24N,用的是Q00Jcpu可以的
    Hard Road,brave 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