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plc模拟信号模块没有电压输出时,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1-01-11):
机器的循环泵没有办法控制速度,测试过模拟信号,并没有模拟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模块损坏?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B:
监控一下模拟量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判断是不是模块损坏
谢了

网友C:
3楼的观点和我的一样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监控一下模拟量对应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判断是不是模块损坏
问题已经解决 其实吧 其实这个模块是控制一台结构胶机的出较量的 要跟着机台转速的上升而上升,后来换上新的模块就ok了

楼主(2011-07-17):
赞同三楼的观点,有谁帮我解决下我的问题呢? 线速模拟电压有至胶机,可是胶机马达的转速只能达到正常的一半左右转速?? 请赐教

网友E:
不清楚哦。、

网友F:
这么久了,还没解决吗?
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模拟信号是输出到变频器的控制信号,还是输入到PLC的反馈信号;也不知道电压是1-5v,还是0-10v的;说不定输出到变频器的模拟电压够高,但是变频器参数设定给限制了。楼主能把情况说明白了,问题就解决大半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