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这是三菱plc中的一个程序,为什么m21就一个常开接点,没有线在程序里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用了触摸屏?

楼主:
不是的,就是个有往复动作时序控制的,既没线圈也没别接点(对m21),在程序中查不到属于它别的了。

网友B:
都看不明白楼主你在说什么!

楼主:
在上述程序中m21就出现一个常开接点,在没有属于它的其他东西比如m21的线圈。所以我看不懂了。一般普中间继电器都要有线圈的。

楼主:
这是程序查找截图

网友C:
你的设备上有没有触摸屏啊?如果有,可能是触摸屏使用的。如果没有触摸屏,那就要上程序,让大家帮你分析了。

楼主:
没有触屏,你能把邮箱给我吗,我把程序发到你的邮箱请你帮我看看,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D:
把程序传上来看看,光这么一点.能够说明个什么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E:
也许是段没有用的程序

网友F:
我猜
程序中可能用到了数据运算之类的功能指令,M21是作为某个数据的其中一个位,所以你查不到那个线圈,比如:MOV  K20  K4M10  等等啊
还有或者用到了比较指令,比较结果在梯形图中看似只驱动一个线圈,实际捆绑着三个线圈,小于/等于/大于 这三个结果将分别驱动三个紧挨的线圈号,比如M20/M21/M22
  • 下载积分:+1(aklyx818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G:
    这样搜索,能够找的全面些:

楼主:
非常感谢10楼及11楼朋友的解释,是用到比较指令。我对这样的指令还不熟悉。以后请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个程序应该是一个通用程序。可以使用在其他型号的设备上,这段就是在其他情况下使用的。
m21应该是用于触摸屏之类的东东。只是你这台设备上没有用而已。
我们公司的有些程序就是这样的。

网友I:
如果不是触摸屏用到,应该是组合指令或者比较指令用到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祝大家天天快乐!

网友J:
同9楼一样

网友K:
备用的一段,程序员懒的删,以后再用的时候再定义下此辅助触点的功能即可。如果常开此段程序无效。或输出始终常开。

网友L:
比较了的吧,M20、M2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