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描述:专业修板工具
http://

网友A:
什么东东 示波表吗

楼主:
这个表用法很简单,就像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电子元件一样。万用表是数字表达信息,VI对比仪是图表表达信息。呵呵,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妙用傻瓜式修板,只要有相同板,2板对比曲线90%能找出故障点

补充一点,有些板卡很变态,所有板子插在总线槽上面,十几张板,每张板不同功能,不好分析,上电无法动态测量,板上密密麻麻上百个IC,晕吧!这种情况一般是对比修,用万用表电阻档很难发现不同点!用过在线测试仪器的朋友知道,对比VI 曲线可以你比的出来。但那在线测试仪贵啊!几十万,买不起!呵呵,这个小仪表就是提取啦电路板在线测试仪 里面的这一个VI对比功能出来
示波表是动态检测用的!板子必须加电才能测试!!
这个表是静态检测用的!板子不加电就能出图形
电路板不上电,时钟晶振和CPU不工作,示波器是看不到任何波形的!
时钟和CPU不工作,VI对比仪照样有图形显示

网友B:
好玩意啊,但是广告效果不咋地啊,说半天我还不知道啥牌子啥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