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01-11):
原机的步进电机是用单片机控制板发脉冲驱动东方步进电机,为什么改用三菱PLC却无法驱动?即使能免强稳定驱动电机,速度可能相差10倍或更多,这是这什么?
如果PLC能调节占空比的话,是否可以能解决以上问题呢?请大家支特,谢谢!
问题是: 同样的结构和执行元件,单片机可以驱动他非常顺利的运转,而PLC却不可以,但同样的PLC却可以驱动我另外做试验的电机,纳闷儿.....

网友A:
可能是发脉冲频率不一样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应该是频率 的问题吧

网友C:
可能是频率的问题, 不如把图和 PLC 程序上载, 方能让大家研究或出些意见

网友D:
不是占空比的问题,电机不转,你主要要查,1.接线是否正确,这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好多电机不转就是接线的问题,2,查程序,频率是否设置正确。如没有问题的话。3,找个示波器,量脉冲输出口有没有脉冲输出。如果脉冲脉冲输出口有脉冲输出,接线又没错的话,那只能说,电机坏了。

网友D:
主要查一下脉冲输出口有没有脉冲输出,好多情况是,程序没有错,脉冲口没有脉冲输出,你却认为有了脉冲,而电机不转

网友E:
你说为什么,频率设置太大了所以速度过快,你自己算一下实际所需多少频率才能和你以前控制方式的速度一样快

网友F:
频率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