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组态

楼主(2011-01-12):
        一台三菱A172SHCPUN PLC通信控制三台伺服驱动器,现在PLC底板出了一点问题,导致PLC不能给其中一台伺服驱动器正转信号,能不能不换底板解决此问题!
我们公司有很多台这样的设备,调换过底板,可以确定是底板问题。
请高手帮忙!
    但是伺服驱动器是直接连接到CPU上的,与底板没多大关系,而且拆下底板发现是第三IO模块处有一点腐蚀现象,三台伺服驱动器的手动正转信号都是经过此模块其中同一个点控制的,(在触摸屏分别选择控制那一台)清理干净底板后,此输入模块所有输入点都正常,就是其中一台驱动器的正转手动,自动都不行!

网友A:
硬件问题是没办法的,除非厂家发现是BUG引起的,然后进行升级或维护..........
不过,A系列已经停产了

网友B:
应该是接头的问题多,底板很少断线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工控组态

楼主:
但是伺服驱动器是直接连接到CPU上的,与底板没多大关系,而且拆下底板发现是第三IO模块处有一点腐蚀现象,三台伺服驱动器的手动正转信号都是经过此模块其中同一个点控制的,(在触摸屏分别选择控制那一台)清理干净底板后,此输入模块所有输入点都正常,就是其中一台驱动器的正转手动,自动都不行!

网友C:
那就应该监控程序,看为何没有驱动伺服启动。
对于底板上安装的IO模块,更可以通过监控程序中IO点信号的ON/OFF判断其是否正常。
版主你好!设备是台湾的,在中国张家港生产的。程序厂家对所以用户都保密,只有台湾那边知道密码,听他们售后说好像是2重加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