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用链条传动引起拌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1-12):
前不久,机械工程师用伺服电机链条传动,等我去调试才发现,电机启动运行过程中拌动不明显,但是伺服电机停止的时候,电机拌动明显,甚至发出尖叫声,调整机械刚性、增益等参数后,有明显改善,但有时还是出现上述拌动的现象。
请教各位,伺服电机用链条传动可以吗?调试过程中须注意什么?
一笑而过

网友A: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后来用伺服调试软件自动调整参数问题就解决了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用同步带不行吗,伺服电机本来就是精确定位的,不用同步带么

网友C:
用同步带

网友D:
更改参数,使伺服特性变软点,可以解决该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伺服电机用链条传动,那还不如直接用变频器带着算了,

楼主:
说来见笑了,机械工程师如此设计,等我过去调试才发现伺服电机用了链条传动,当时就有点晕!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