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1-01-12):
刚接到一个活是用是西门子触摸屏MP277,
要用wincc flexible 哪位大哥有用wincc flexible编写过的程序?
简单一点的就行,对这屏很不习惯,借鉴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看手册,wincc flexible只用位开关和灯的话,和其他的触摸屏一样做,不难。脚本功能的话就要看它的函数了

网友B:
记得我在西门子区发过例子程序(西门子200与TP177A屏),自己找找。
请安装wincc flexible2008版本。
编写好用户程序后也需要通过编译;保存。
MP277屏需要做一个校屏手续。这是西门子MP277屏的一个特点。然后将屏设置为传送模式即可下载用户程序。
另外,还可以到本站西门子区或者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相关视频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277屏需要做一个校屏手续。这是西门子MP277屏的一个特点。
这是啥意思?校准屏幕?

网友D:
到下面去下载,记得都下载完了才解压。这个包含了MP277的高级应用(做PL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79794.html

网友E:
网上有WINCC flexible视频,你搜搜,视频弄起来就是爽

网友F:
一般来说,屏幕的触摸校正,只在更新OS以后才需要的。这个型号的HMI,可以网线通讯,很方便的。
曾经编写过这个型号的HMI的画面,只要不是很高级的应用,没有多少难度的。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配西门子的PLC来使用,毫无性价比可言的。
从使用方便性来说,虽然是西门子的高级点的屏了,但很多功能,还是比不上别的品牌的。

网友G:
若是简单操作的,西门子触摸屏很简单;若是麻烦的可能用的脚本,要努力了。参考视频教程有一定帮助,关键是要自己亲自动手做一个工程。

网友B:
这是啥意思?校准屏幕?
回答:
曾经用过二块该屏,开始使用时都出现过组态按钮位置与实际不符,看看手册需要校屏。与朋友沟通时它们也说MP277屏几乎都需要校屏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