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继电器求助

楼主(2011-01-12):
8脚继电器型号是JZX-22F 这个接外部输出端子怎么接呢?

网友A:
一般在继电器上就有接线图,,或者你拿个表量量也行啊。。。

网友B:
这是什么型号啊,一般有50P,51P,52P,53P,54P.
你说的没见过啊,一般最后两个点是接线圈的,剩下的事触点。

网友B:
这是什么型号啊,一般有50P,51P,52P,53P,54P.
你说的没见过啊,一般最后两个点是接线圈的,剩下的是触点。

网友C:
触点与线圈可以直接看出来的啊

网友D:
两个脚的是接钱圈!

网友E:
把万用表打到RX1档,测量继电器的引脚,有一定阻值的两个脚是线圈,一般线圈的那两个引脚相邻的两个脚就是动接点,与动接点阻值为零的静接点是常闭,与动接点阻值无穷大的是常开。

网友F(2011-05-02):
这都不会啊 看上面的图啊 往座上那么一插

网友G:
楼主加强个人学习能力,加油

网友H:
继电器上面有明确图呀!看那个即可!

网友I:
楼主,网上有的,给你一份资料

网友J:
我表示 拿表量量就好。

网友G:
上面有接线说明,是不是擦掉了

网友K:
不耻下问好样的

网友L:
难道没接线图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M:
继电器上应该有接线图

网友N:
触点与线圈可以直接看出来

网友O:
JZX-22F继电器又名HH52P(MY2)7.8线圈,1.5和2.6常闭,3.5和4.6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