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我厂现有一台TA.B-03奔威螺杆式空气压缩机(22KW),正常工作电流:负载时为40A,减载时20-24A,(比较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电流过大且不稳定,三相电压不平衡,负载时在36-52A间跳动,而电流大于50时机器自动停机(过电流设定),厂家来了4 次维修,换了轴承等一堆东西,花了6K,用不久又不行了。
小弟今年刚刚出来工作的,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该如何出来,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不是变频的吧!可能供气的压力波动造成大电流,空载比较稳定,看来主机头有问题
  • 下载积分:+2(青衣)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是变频的,谢谢,

网友B:
    首先确认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原因,是供电端还是控制回路(交流接触器触点;热继等)的接触不良引起。其次,看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是电机本体(线圈电阻不平衡;轴承安装不同芯;冷却油供应不畅等)还是螺杆变形等。机械原因用手盘一下电机应该可以判断,电气需要着步排查的。

网友C:
    先按照3楼朋友方法检查,可能是电机的问题,顺便检查油气分离器有没有堵塞。

网友D:
    同意3楼观点

网友E:
    可能是控制方面的问题吧。看油气分离器滤芯,和油滤芯有没有堵再看星三角切换又没问题。

网友F:
    帮顶,俺为积分而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原因,是供电端还是控制回路(交流接触器触点;热继等)的接触不良引起。其次,看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是电机本体(线圈电阻不平衡;轴承安装不同芯;冷却油供应不畅等)还是螺杆变形等。机械原因用手盘一下电机应该可以判断,电气需要着步排查的。

    特别是空气开关连线有无发热 线径是否太细太长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机头有问题,厂家搬回去修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H:
三相不平衡应该着重于供电端到电机间的所有电器,如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的外部及内部的接线端子,等等,机械堵转不会出现三相不平衡的状况.

网友I:
先要三相电压平衡,电压是否有380V以上。再看电动机三相绕组阻值是否相同,大部分是电动机轴承不好,星三角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J:
要是单向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K:
三相电压不平衡,首先是这个问题,无论怎么样3相电压应该一致,而电流的变化才会影响到机器电机。电压不一致检查电源接触器,3相电流悬殊过大,检查电机和控制系统。另外螺杆机械系统如果有问题直接会对电流表现的,请参考电机的额定值与实际值的差别。差别大就肯定是机械系统检修不彻底。

网友L:
这是机械设备的问题,不是电气问题。

网友M: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我的是电机线圈不好造成的。不知你的是不是

QQ980347789

网友N:
你看看是不是接头的焊点是不是焊错了,两头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