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DAPTER无法使用,求助

楼主(2011-01-12):
我们公司的电脑重新做过系统之后西门子的PLC都连接不上去了。。。
无论是200的还是300、400的。。。
STEP7连接不上去,MIRCO也连接不上去。。
用的适配器是6ES7 972-0CB20-0XA0。。。
驱动也是装的西门子原装驱动,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去。。。 哪位好心人能告知一下。。或者给个中文版的PC -ADAPTER的说明书。。。

网友A:
在PG/PC接口设置的项目你是怎么设置的?抓图来看。

楼主:
另外一边选择USB。。。。波特率在外面是检查所有波特率。。。

网友B:
200、300和400通用的电缆应选择如下图设置: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54112]
另外一边选择USB。。。。波特率在外面是检查所有波特率。。。
PC/PPI是针对COM--PPI的线的,200的应选择楼上画圈的,300,400选择MPI,或者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