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24XP与TP177B用MPI电缆可以通信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

楼主(2011-01-12):
通信不上,求助高手

网友A:
可以通讯的,你的PLC侧可能要添加EM277模块。

网友B:
描述:PLC端设置
描述:HMI端设置
如果是1对1的话,可以直接连接,PLC通信口要设置和HMI通信口的波特率一致,我有做个这样的工程,
用的紫色电缆做的连接线,6ES7 901-0BF00-0AA0也可以通讯。
下载积分:+2(fly850801) 热心助人

楼主(2011-02-15):
谢谢,已经通讯上了,如楼上所说,开始的时候PLC通信口要设置和HMI通信口的波特率设置的不一致,导致无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