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1-01-12):
为什么用模拟量做的温度会有0.1或0.2的跳动呢?(没有用变频器,不会有干扰),用温控表通讯的就没有跳动,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不会有波动。

网友A:
增加采样时间试试。采样时间过短容易造成温度显示有波动。

网友B:
对的,增加采样时间,取平均值,就不会了

网友C:
采样时间的确很重要

网友D:
模拟量(4-20mA 0-20mA )看看测量时间 时间短的话容易产生小的波动 就和一组数字一样如44454444644454444344454448 受外界的影响有但是小 那解决的方法就是延长时间 取多了就稳定了

网友E:
楼上说得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