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连接奇怪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01-12):
三菱Q系PLC与电脑连接时有很多种情况,请问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情况一、自带串口的电脑,用串口连接已有程序的PLC时,新建一个可连接但无法上下载,提示内存不一样。用老程序可连接,一切正常
情况二、自带串口的电脑,用USB转换连接PLC,无法连接。用没有串口的电脑通过USB转换连接PLC没有问题。(同一个USB转换器)
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COM口没对上,不过你能连接,那应该是电脑系统问题了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我们共有十多只电脑在做测试。系统有很多。但是结果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硬件与软件兼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情况1:可能软件的设置原因。或者版本问题。
情况2 :USB--COM线,则应该是通讯参数的设置原因。
如果Q系列PLC支持USB通讯,则可以用普通的USB的打印线连接。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D(2011-02-26):
情况1:清楚PLC内存就可以了,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你要备份原来的数据哦
情况2:你应该还没有安装USB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