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楼主(2011-01-12):
本人在今天调查试伺服驱动器时发现一问题,用DRVI这指令时,如果输出“+”脉冲,伺服驱动器带动电机正常工作,但如果输入“-”,PLC脉冲输出点Y0有输出,但伺服电机不动作,伺服驱动器没有输出脉冲显示。我用的是MR-E系列驱动器,采用脉冲+方向控制,P21参数设置为0001。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看你选择的输出方式,是脉冲+方向,那输出反向的时候,方向信号有没有输出,输出的时候都以0点位参考点的,你要看脉冲当前位置是不是正值。查看当前存储器位置。

网友B:
脉冲输出用的Y0,方向用的是甚么,是Y几。你看这个有没有改变,当你要改变方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