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本人已经做过试验,用三菱FX2N  PLC与三菱变频器做RS485通讯,一个程序是MOV  H08E D8120另一个程序是MOV  H0E70  D8120两个程序都能用,E540变频器能通讯,E740变频器通讯不了,要从那里看才知道变频器通讯方式?D8120是怎样定议的?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在进行计算机链接(专用协议)和无协议通讯(RS指令)时均需对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定。其中包含有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和协议格式等。在修改了D8120的设置后,确保关掉PLC的电源,然后再打开。
你转换成二进制然后看有关的手册就会明白了。
版主你好,变频器型号不同应该设置也不同吧?那变频器看那里才知道,要用的通讯格式(D8120)进行设定?谢谢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A:
    不同型号的变频器,通讯参数不一样的,至于具体的通讯参数,则需要看对应的变频器说明了。
    版主你好,比如MOV  H0C8E  D8120在E540变频器上可以通讯,我不明的是E540变频器要看那里才知道,通讯格式要设定“H0C8E"这个格式?再次谢谢
  • 下载积分:+2(xzq130162)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3(吴德星)

网友A:
    这里对D8120设置如下:

    RS485

    b15 -------------------b0

    二进制:0000 1100 1000 1110

    16进制:0 C 8 E

    即数据长度为7位,偶校验,2位停止位,波特率为9600bp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没有添加和校验码,采用无协议通讯(RS485)。

    在三菱对应型号的变频器手册上有详细说明的。
  • 下载积分:+3(吴德星)

网友B:
    版主真热心,解释够全面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看看说明书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