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421拨码开关与数码管

楼主(2011-01-12):
迷茫中,请教各个大大
1.一个四位拨码开关要点用4个输入4个输出,为什么会用到输出点啊
2.一个1位8段数码管是10个引脚,2位8段也是10个,4位八段是12个,那3位的呢?这是怎么算的?
3.一个4位8段的数码管与PLC直接连接需要点用多少个输入点,多少个输出点? 如果采用动态接法,又各需要多少个IO点?
三菱的有没有接拨码开关与数码管的模块?永宏的有,不知模块贵不?是不是用一个文本性价比还高些?
各位亲爱的大大进来指教啊

网友A:
其他我不知道,我知道OMRON有现成的8421数显与拨码开关

网友B:
你好,不知回答的对不对。拔码开关它可能是用到扫描的。如果是的话就要有输出 。
你那三位的数码管有13个吧。8段的有一根是公用的。还有一根是小数点的。如果是三位的只要把公用的分开。其它的9根并联就行了。
数码管驱动只要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