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高手请加我,我有事请教QQ1154172705,谢谢

楼主(2011-01-12):
电子技术高手请加我,我有事请教QQ1154172705,谢谢

网友A:
兄弟帮你顶一下

网友B:
电子技术高手应该不会来这里吧!

网友C:
如果见QQ就加了 再去主动帮人家回答问题 是电气雷锋
雷锋已死 有事烧纸
求助者应该主动一些 帮助人的往往是被动的

网友D:
哈哈 站长说话经典啊

楼主:
我不知道谁是,如何主动啊?

网友E:
有问题在这里提一下,兴许就有既搞电子又搞电气的.

楼主:
我照此电路做了一个,怎么不行,帮我分析一下,我把C3改用了10NJ的电容

网友F: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小电压)在光电管照射后测量一下Q7的基极与发射极的电压是否在1V左右,如果没有,就把2个微调电阻调一下,看是否有变化,如果还没有就是前面的电路有问题,逐步排查测量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最好把那电容给换成原来的型号参数

网友B:
这个电路错的很明显,你Q1光电三极管导通以后使Q2,Q3,Q4导通,使Q4的集电极变成低电平,但C2,C3是电容,电容是不能通直流电,所以Q4的电平变化映响不到Q5和Q6震荡电路的工作条件.
jxh668

网友G:
是C2;C3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