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人请教,FX2N-4AD和压力传感器。急!

楼主(2011-01-12):
有4只压力传感器,量程是0~35MPa,0~10V的输出,两个只要在屏上显示压力,两个还要在屏上输入工作压力。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嘿嘿 新手 貌似不怎么会啊

网友B:
传感器只负责输出信号接入AD模块,与输入压力无关,你可以输入压力,通过其他器件,比如气缸,什么的,来达到设置压力

网友C:
传感器只负责输出信号接入AD模块,与输入压力无关。压力不论在屏上显示还是在屏上输入都要在PLC程序中计算转换的。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FX2N-4AD特殊功能模块说明书,网站上都有,自己下一个看看。还有一点,你要设定压力值是不允许超过的压力值吗?那就得看你供应的设备是什么了,假如压缩机,那就用一个比较指令cmp,输入的压力值和设定的压力值做比较,当超过的时候驱动一个继电器断开供给设备的供应或者是卸载减速。

网友F:
在程序设计当中,最小值设为0,最大值35mp。

网友G:
多看看手册呢,!

楼主:
是公司今年刚做的一台大油压机。CH1和CH2通道是主缸压力和压边缸压力,CH3和CH4通道是顶缸压力和系统压力,主缸压力和压边缸压力要能在显示屏上设定。以前都是用压力表控制的,现在实在没办法用压力表了,就改用FX2N-4AD模块了。小弟也是刚刚接触模拟量哇。

网友D:
既然压力需要设定,那就一定要报警喽!加个比较指令,将设定值与测量值比较,结果驱动报警装置

网友H:
你可以用FX2N-4AD测定压力,用FX2N-2DA来控制比例压力电磁阀和比例流量阀,也就是用FX2N-2DA来设定压力和流量

网友I:
模拟量输入,

网友J:
这个问题貌似很简单,其实新人往往都这样,见识多了自然不会这么迷茫。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