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我正在学习触摸屏编程,手头上刚好有一块三菱F930--GOT-BWD-C的触摸屏,所以就拿他来练习编程。我看到很多触摸屏上都可以直接设定车速,即一触摸数字就弹出一个键盘,输入所需的数字按确定键后车速就会自动升到预定目标,比如从25米上升到40米/秒,我看了不少资料,都搞不清楚怎样设置,恳请各位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A:
触摸屏做个数据输入,然后配合PLC完成数据的计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D:
仔细找找  就能发现  有专门的按钮

网友E:
首先编程总得用数据输入吧,在程序相对应的寄存器地址总得有的吧。然后:
F930系列,按面板上的“SET"键,你会看到能输入数据的地方阴影显示,数字键键入数据后,按”ENT“键,设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编程总得用数据输入吧,在程序相对应的寄存器地址总得有的吧。然后:
F930系列,按面板上的“SET"键,你会看到能输入数据的地方阴影显示,数字键键入数据后,按”ENT“键,设定成功。

显示车速自然是用数字显示,假如我在触摸屏上用来作数字显示的位元件是D70,要改变车速,就必须改变位元件D70的值,问题是怎样才能改变D70的数值,总不能又把D70设置为数值输入吧。

网友A:
车速的数据是有那个传送到D70的?应该就是修改调节车速的那个D?!画面上做个数据写入,写入的D就是你要调节的车速。

网友F:
车速D70不可能直接设定25m/s变成40m/s,这其中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比如说车速快是因为调节了马达控制的变频器,D70是由于改变了马达的频率才导致车速快,在PLC里面有一个计算的过程。另外还有可能是速度传感器,它可以测定马达的转速,在单位时间运行的转数,这里牵扯到模拟量的问题。还有很多方面要看你是那一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