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求助一下,三菱fxPLC的编程口通讯参数只能是 9600 ,7 ,1 ,even吗,能不能改,在哪改?

网友A:
看情况啊!一般 9600 是正常的,太大可能通信不稳定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可以,点击在线,通讯设置就能看到了

网友C:
在通讯设置里都可以改的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