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怎么学习伺服

楼主(2011-01-13):
继续伺服学习 请问伺服怎么上手快 请前辈不另赐教 拜谢

网友A:
先看看伺服说明书。

网友B:
先了解伺服电机的原理 在看接线图 而后看参数设置 在后呢就实践操作了

网友C:
同三楼~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专工一种,一通百通

网友E:
有同感,不知道伺服从那里开始,好像也看了不少的书
共同学习班

网友F:
理论联系实际,
了解下基本原理
找本伺服的说明书
找本关于对应伺服应用的电气原理图
能找到关于对应伺服应用的控制梯形图更好
一通白通,原理都一样

网友G:
你主要搞那个牌子的?还是实际遇问题上手快!参数自己摸索了再看实际中的参数!

网友H:
我都好想学伺服 不过工作接触吾到

网友I:
嗯,专攻一种

网友J:
我觉得还是首要学好运动控制指令,然后对照实物练习,查资料看接线和参数设置。

网友K(2011-02-20):
有同感,不知道伺服从那里开始,好像也看了不少的书

网友L:
原理加实践最快速的方法

网友M:
我也正在学,我学的事松下A5的,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