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PLC更换新电池后为何还报BATT,V错误,已经确认新电池为好的

楼主(2011-01-13):
如题,请问各位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有何办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断电重启后如果还报,看看程序里面是否需要手动复位报警,或者是硬件电路问题,或者是电池山寨的。

网友B:
可能程序丢失报警EPR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程序丢失报警EPRR
楼主说的是还报BATT,V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的家人,我已经将PLC中的内存全部复位了,但还是报警BATT,V;为何?难道M8006已经动作,被锁住了!如何将M8006复位啊?

网友C:
PLC硬件故障

网友D:
在换节电池试试看

网友E:
PLC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F:
把PLC清空再下载一次就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