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程序设计!

楼主(2011-01-13):
用SFC编写程序的时候进入SFC程序的S0-S9初始步的条件是否是一定要脉冲条件?小弟弄不明白的是如果是用常开常闭点作为条件的话那么是不是每次机器扫描到这个点的时候就又将S0-S9状态触发了啊?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是不是我不明白,不明白你的意思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小弟的意思是在用SFC编写程序的时候开头有用梯形图程序让程序进入SFC程序段执行,常用的手段为利用特殊继电器M8002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那么我现在如果用LD X000用来作为进入SFC程序段的条件。小弟是想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扫描周期都满足SET S0的条件!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S0始终处于活动步呢????

楼主:
哦,那我以后的程序设计中进入SFC程序段的条件都要设置为脉冲型了!

网友B:
S0---S9是状态流程的开始元件,编程手册有详细的叙述

网友C:
在SFC还要触发S0 吗?机器默认是触发S0,一般在用SFC就不使用梯形图
其实SFC还比梯形图编程还好,我使用梯形图的编程不多,现在转为IEC和模块化编程.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