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按钮自锁问题

楼主(2011-01-13):
在F960里编辑的按钮如图在仿真时用鼠标点下就上去,松开就下来了
怎么设置能让点下上去,再点下来呢?

网友A:
在按钮属性里不要选点动选择交替

网友B:
按钮属性

网友C:
屬性設成交替型就好了

网友D:
按钮属性设置成:交替

楼主:
几种方式都试了
那种按过过又下来了就是保持不了

网友E:
按钮属性设置成交替,把按钮指示灯设置成位,软元件和按钮一样了

网友F:
设置按钮属性为交替就行了

楼主:
各位大师做个范例看下吧
我怎么设置都不行啊

网友G:
属性选交替就可以啊

网友H:
没选择交替吧

楼主(2011-03-24):
属性里就4个每个都试了就是不行
其实做这个目的就是让开设备的人比较直观的看出来那东西是开着的还是没开
要是在那上面加指示灯就是太占地方了 本来触摸屏就小 嘿嘿

楼主:
各位大师没有这么设置过吗
有的话给解答下呗!